ASUS上网本跑到0.5那里掉电

楼主(2010-04-09):
ASUS上网本 刚刚开始开机可以跑0.5上内存到1.2  后来在次开机好象跑到0.5那里掉电 现在接上电源连电源显示灯都不亮了 里面搭搭的声音 好象电子在打火的声音 啪啪的   2秒响次  待机0.3   没地方烫 打全板电感无短路   就这声音好奇怪 从来没遇到过

网友:
拆除所有外设,只接裸板上电,看有没有声音,测下各个电感的电压都出来没。

网友:
最简单就是先放电,,在触一下,,,,,有短路就电击

网友:
现在就是裸板 放电接上电源好是啪啪电子打火声音  主干线有12V电压  有时候啪响一下电流也跟这跳变次 0.4会跳到0.16

网友:
哎呀 发现跟电池连接的一个电感 不段的跳变 4V 5V 9V  7V这样  ?

网友:
看看充电那块

网友:
你这个板子明显有短路的现象,待机都这么高了

网友:
电池冲放电4个MOS管 D S都在跳变 连接主干线都在跳12V -5V跳 ADP3208谁有这PDF 我怀疑他问题   一开始他有点烫 可后来不烫了

网友:
有可能是虚焊吧

网友:
仔细看看  那里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一般的EPC 上网本  0.6A基本都显示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