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5主板问题

楼主(2010-04-09):
我现在有一张945主板。。。主板不跑马。但是有时候能启动。。CPU供电正常。内存正常。。。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是不是哪儿虚焊了~~你压压桥呢~~~~

网友:
没问题啊。。。不知道是不是时钟的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检查时钟芯片的好坏啊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CPU座或桥虚焊了。你说的不详细啊

网友:
估计是虚焊了  着得需要你仔细的检查   能说的详细一些不?

网友:
开始是一会能开。一会开不了。后来检查开不起的时候是CPU不供电。。哎。我也不是很明白反正是开始CPU根本不发热。。。后来换了场效管后CPU有温度了。。但是诊断卡上还是什么都不显示。我是新手什么都不懂。估计说得不是很清楚。。。。真是麻烦大家了。

网友:
我是新手什么都不懂。。。我刚开始学。请问从什么地方开始入手。。那位老师能给点提示吗。。最好给我点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