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电源南桥发烫

楼主(2010-04-09):
昨天拿到一块杂牌865主板.一插上电源南桥就很烫.查了L1117的3.3V待机电压正常
是不是南桥真的挂了呀.

请大家指教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上焊台加焊一下试试,不行的话就可能是桥坏了

网友:
断开网卡看看

网友:
查PCI A14脚对地阻值,你再查查北桥的供电,AGP的供电~~~

网友:
一般南桥有一个供电管容易坏  在AGP槽旁边。电压偏低的时候南桥也会很烫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蛮大的,换个南桥试试吧!

网友:
大侠,我只是插上电源南桥就发烫呀,还没有触发呢.

供电管都还没有工作呢.

网友:
一般插上电源,没点开机南桥的发热的话,很大的可能就是桥挂拉

网友:
打一下1117的输出的阻值 如果为0就肯定是南桥坏了

网友:
打一下PCI14脚对地阻值看一下,接近0或者只有几十欧姆,一般断定为南桥挂掉了

网友:
现在没办法回去试,板在家里.
PCI  A14脚也是3.3V静态供电吧.和L1117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不开机就烫 。。。 取了网卡在看看 还烫 仍了 不要了

网友:
一般判定南桥坏,加电后发烫一般为供电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