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方正ML318一体机复印淡

楼主(2010-04-09):
一台方正ML318一体机打印和扫描都正常,效果都不错,就是在复印功能中,复印品淡(面板浓度已调最浓),字体呈中间空白状,不知怎么维修。各位大侠有没知道怎么进维修模式,或者有故障代码表。

网友(2010-07-25):
试换鼓试了吗?先找鼓试机

网友:
扫描拆开擦下镜子和标准白就好了

网友:
拆除了清洁下扫描器试试

网友:
把光学组件擦一下!你应该就好了

网友:
试试清洁光路

网友:
扫描组件你清洁一下

网友:
比如六棱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