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S250 黑将版 1G显卡 风扇不转

楼主(2010-04-09):
显卡风扇是三针的,PCB上有一个两针接口,一个三针接口,三针接口中间针脚上无电压,跑电路发现它连接到Q60的中间脚上,右边的针脚(我按照接地的针脚为左)上有3.3V的电压,不知道正常不正常,中间脚是不是调速用的?如果没有电压是不是停转是正常的?而且那个Q60上的编号看不清,开头12XX(XX代表几个字符我也不知道)又查了下,显卡上有A7W编号的,也有几个12W编号的,那位知道Q60是个什么管子?

网友:
已经解决了,是Q60坏了,但不知道型号,只好7002来代替了,风扇全速运转,感觉型号和原来不太一样,测试了一个小时,没问题就让客户拿走了

网友:
风扇供电话了  很少见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风扇不转,中间脚无电压,其它一切正常

网友:
这个管子应该起到一个 开关、。调速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