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跑线路

楼主(2010-04-09):
大家好。。。我是一名新手。我想了解一下什么叫跑线路。。怎么个跑法?

还有就是如果检测一块主板是什么问题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检查
请多多指教。

网友:
跑线路就是根据一般的电路结构按板上的各个元件的连接方式去用万用表去测试一段电路的是否相连相通!!!

在跑线路之前你要对电路的整体框架要有总体的认识,对单元电路及电路走向及电路的工作原理要有所了解才行的~~~

网友:
掌握每个元器件的特性。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

网友:
跑线路要记的东西太多啦

网友:
那我们新手。要学的话。是不是要先学会看电路图

网友:
电路图都看不懂的话,想修笔记本电脑可能是相当困难的,从基础学起才是真正的技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你有认真看我的回复吗??

“在跑线路之前你要对电路的整体框架要有总体的认识,对单元电路及电路走向及电路的工作原理要有所了解才行的!”

网友:
在我们那里的普遍理解 跑线路 就是分析电路,做故障范围缩小化的分析。
当然你首先要对你所维修的产品有一个原理框架图的了解。

网友:
PCB板转原理图的过程。

网友(2010-05-23):
感觉跑线路比较难

网友:
你到技术区面壁三个月,出来我包你菜鸟成大虾!!!

网友:
呵呵  我也是个新手  什么时候才能成老手呢

网友:
就是拿电路原理图对照PCB 板分析

网友:
看起来好难哦

网友:
日积月累日积月累日积月累

网友:
就如凌寒所说:到新手区面壁3月。保证你成大虾!只要你想学,不需要面壁3月,一个月足够

网友:
新手...只要想学一个月足矣?-------------夸张了吧,莫非是天分极高?

网友(2015-11-09):
慢慢积累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