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0-04-09):
一块661FX-M7~主板,开机U风扇转下灭掉。把12V供电去掉可以触发,确定U供电问题。接着发现一供电管短路换掉。开机亦如此,发现又短路了。把上管也换掉,触发还是一样。测量后发现ISL6612ACB短路。。没有此8脚芯片,希望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芯片可以代换的

网友:
去IC网搜一下不就好了。看一下哪个IC和你那个针脚定义一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