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5200显卡运行3D花屏卡死不动?

楼主(2010-04-09):
显卡是杂牌128M128位的,在DOS和系统下正常,运行3D花屏卡死不动黑屏,用MATS5测试正常没有报错,想改下显存和GPU的频率,用影驰魔盘提示初始化硬件失败,NiBiTor5.4读取BIOS时能认出型号5200,可是读不出GPU和显存的频率,高手们指点一下,这样的故障怎么修,谢谢了

网友:
刚才又运行了3D ,刚开始运行2个界面流畅,一会就有点卡,之后又蓝屏了,蓝屏代码是:0x000000EA

网友:
用NVflash在DOS下备份出原BIOS,格式是ROM的,可是用NiBiTor N卡频率调节软件打开,还是没有GPU和显存的频率参数啊,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用NVflash在DOS下备份出原BIOS,格式是ROM的,可是用NiBiTor N卡频率调节软件打开,还是没有GPU和显存的频率参数啊,这是怎么回事?
引用 网友A:

这是山寨工厂,为了不让人提升其频率而采用特殊的bios写法生成的bios,第三方搞不了的  有脚本+biosmod 才可以改变

你不用想着降频,因为其本身频率已经很低了,所以降频也会死机的!!你测试下显存电压和gpu供电管漏极d的电压值,你就会发现问题了
飞根线就可以搞定

网友:
这是山寨工厂,为了不让人提升其频率而采用特殊的bios写法生成的bios,第三方搞不了的  有脚本+biosmod 才可以改变

你不用想着降频,因为其本身频率已经很低了,所以降频也会死机的!!你测试下显存电压和gpu供 ...
引用 网友B:

刚才测了一下,GPU供电管:G极2.95v  D极2.76v    S极1.58v ,内存供电管是:G极4.1v  D极3.26  S极2.68v,这个电压不知可正常,要是飞线是飞到哪,谢谢在指点一下,

网友:
这是山寨工厂,为了不让人提升其频率而采用特殊的bios写法生成的bios,第三方搞不了的  有脚本+biosmod 才可以改变

你不用想着降频,因为其本身频率已经很低了,所以降频也会死机的!!你测试下显存电压和gpu供 ...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的指点,我从3。3V飞了一根线到GPU供电管的D极,故障解决了,用3D 03测试通过,跑了903分,在此谢谢版主的指点,

网友:
GPU的供电管、D极在哪里啊???谁给回下。

网友:
板卡先洗洗烤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