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先进影驰7600ge花屏

楼主(2010-04-09):
状况描述:
在dos下有花点,字符显示错误,但稳定不闪,如图

不装驱动可进入windows,显示那种256色
装完驱动不能进入windows

各位前辈请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感谢

显存位置:
UM3           UM4
                                   UM1
                                   UM2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73 with 256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33634432            0
FBA[63:32]           0           42            0
FBC[31: 0]           0            2            0
FBC[63:32]           0           18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20 A32 A33 A35 A38 A39 A45 A50 A51 A53 A54 A55 A57 A58 A60 A61
   A63 C06 C23 C39 C47 C49 C50 C51 C60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33634494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量供电电压,正常的话加焊下GPU,如还花,那就可能显存坏了.

网友:
感谢你对我这个业余电子爱好初学者的不賜吝教
再想问1下如何简单快速排除电容损坏的可能性呢

网友:
3个 显存坏了  向这种情况多为GPU问题 加焊下把

网友:
不要看上面几个的回复,不专业的,这种报错,一看就是3星显存的典型问题了,显存全换应该可以解决
如果不想全换,换掉u1 后降频应该可以暂时用着

网友:
不要看上面几个的回复,不专业的,这种报错,一看就是3星显存的典型问题了,显存全换应该可以解决
如果不想全换,换掉u1 后降频应该可以暂时用着
引用 网友A:

所有回复都是热心人我都感激
多看看几个大大的研判我在动手

网友:
3*显存通病问题

网友:
感觉并不是在纯净的Dos下进行测试的

如果测试正常,就把显存都换了吧,应该都G了

网友:
显存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呀 感觉

网友:
我觉得还是稳妥点,用测试软件先测测看再换显存,先从简单问题排查,GPU最后才弄。看看楼上高手的解答,先看看是不是三星显存。

网友:
3*显存通病问题
引用 网友B:
三星的显存确实容易坏,那为什么楼上的这么肯定三星的报错会这样啊?有原因的吗?

网友:
要是在纯DOS下测得的结果你就要看看是不是3星的颗粒了!

网友B:
三星的显存确实容易坏,那为什么楼上的这么肯定三星的报错会这样啊?有原因的吗?
引用 网友C:

当你修卡修到一定程度,你都会一看结果就知道是3星显存的典型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