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631经典问题 最住 急~~~~~

楼主(2010-04-09):
前段时间 接了一台索尼的本本 型号是VGN-FJ67C 来的时候是不开机 拆机量电压 MAX1361 PIN22 无电压 开机键 有1.7V电压 3M5M无输出 测保护隔离电压没过来 索尼的保护隔离电路设计的比较复杂 有个隔离P管 的D极19.5V G极夜市19.5V 所以没输出 跑线路跑来跑去你没跑通 最后在论坛上听说索尼的本本当电源供电不稳或突然断电电源会保护CMOS放电能好 于是我就放了下电 电压竟然过来了 MAX1631 PIN22供电也有了 但1631发烫 南桥也发烫 主板有嗡鸣声 于是换了1631和南桥 待机正常3M5M也正常了 开机亮了 心中暗喜 但是仔细听主板还是有嗡鸣声 据我所知能发声的电子元件只有电感 于是把声源部位的电感一次断开 最后段开5M电感不想了 段定就是它了是个1R8的4脚大电感 由于没有找到一样的所以没换心想反正机器能亮 响就响吧 客户拿走了 大约过了10天左右 机器又拿回来了 又是开不了机 当时就感觉有种不好的预感 拆机测量 1631 PIN22脚供电又没了 于是又放了下电插电 电流上到4A多 看来时严重短路了 经测量南桥G了1631控制的2个上管也G了把南桥换了 2个上管换了插电不短了 但还是开不了机 测3M5M无输出 所以把问题定位在了1631上 又换了个新的1631还是不好使 看来得经过细致的测量了经检测 1631 PIN22 供电正常 23脚有开启信号13V感觉有点高IBM上的1631 PIN23只有5V怎么这板子13呢不知道这脚的电压有没有什么严格的要求电压承受范围是多少 先不管他反正信号是有了 测别的工作条件 测21脚有5V的线性输出9脚跟15脚是相连的产生2.5V的基准电压 但是现在电压只有0.5V 而15脚无电压肯定是不正常 把9脚的电容取下电压电压上到3.3V找了个IBM9脚的电容换上还是0.5V所以不是电容引起的测9脚跟15不通 跑线中间有个小电阻阻值无穷大找了个一样的电阻换上电压正常了2.5V在测3M5M还是无输出 郁闷接着测21脚的5V出来分2路一路是给别的芯片供电一路是给自身供电 通过一个双2极管外观像3极管封装 经电阻加到18脚跟25脚 测25脚5V正常18脚变成了10V把18脚电阻断开 电阻输入端恢复到了5V正常电阻是个保险电阻 于是我就飞了根线连上电压有变到10V真奇怪了 什么原因导致他电压上升了呢?百思不得其所  于是我就把它的供电断开  把25脚跟18脚连上 直接从25脚取电   电压正常了  在测3M5M还是无输出  我晕 我又测了下9脚无电压 难道 9脚 跟25  18 脚有什么关系 于是我又把18 25 飞的线段开 把18脚的保险上回去  9脚正常了 但18脚还是10V 不管了 没办法我又换了个1631 结果结果5V出来了 3.3没有 测 7脚跟28脚 7脚有5V VCC5M-ON 28脚 没有 难道问题在这  于是我把7脚跟28脚飞线连上  哈哈~~~3.3V 5V 都有了 一摸南桥 又热了 电感 又想了 跟上次现象一样 我有把握现在在换个南桥 上去机器肯定能亮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还得 换 所以我不敢再换了 再坏就陪钱了  因为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电感响这里面肯定有蹊跷  写了这么多不知道大家 都有没有耐心看完 我是很用心写的 最后我在总结一下  我所要求助的问题    1.1631 PIN23脚电压时13V 是否正常  不正常时什么引起的 18脚10V是否正常  电感响时怎么回事 希望论坛上的高手前来相助 最好版主能出面解决一下  小弟我不胜感激  难道索尼真像传说中的那样难修 我想不是的 没病不死人 肯定有它原因  大家前来讨论吧  一起攀越技术的高峰

网友:
要max1631a 工作流程
MAX1631工作流程.rar (111.1 KB) 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2856-1-1.html

网友:
MAX1631无基准电压输出MAX1631工作流程:1,   插上电源适配器,16V电压输出一路至待机电路高端MOS管Q16,Q18的D极,另一路通过10Ω电阻来到MAX1631的22脚,这时芯片不工作.若22脚无16V供电,注意检修10Ω电阻是否开路或阻值变大.当1631的23脚接到为高电平(3.3V-5V)的总开启信号后,芯片开始待机.待机时21脚产生VL电压5V,9脚输出基准电压2.5V若23脚无3.3V,请检修与该脚相连的元件:如电阻,二极管,控制芯片等VL5V电压分成2路分别给芯片自身及其它芯片作为待机电压一路给1.8v/1.5v产生电路(MAX1845)作为其待机电压,二路通过D15(复合二极管,表面像是三极管)给了芯片BST端(18,25脚) ,作为内部高低端驱动器的激励供电.当VL < 5v时,芯片本身有损坏或外围负载有短路.(比如MAX1845芯片坏)当VL > 5V时,芯片本身有损坏或外接电容虚焊或人为弄掉.(IBM R31的通病)当VL = 5V,而9脚 < 2.5V时,为芯片损坏,当VL = 5V,待机时9脚 = 2.5V,但在按下开关时为0V,说明3M或5M负载有短路.只有VL5V正常后,9脚2.5V才会正常.这时19脚,24脚都有5V直流电压输出(工作时为低端驱动器脉冲方波输出当(7),(28)接收到3.3V或5V高电平(3M_ON,5M_ON开启信号)且保持不变时,芯片开始正常工作,内部的四个驱动器输出方波脉冲去推动外部所接的4个场效应管导通工作,输出3.3V和5V  当(7),(28)无高电平时,请根据线路找到相连的芯片或元件.IBM的开启信号控制芯片是PMH4和TB62501.其他品牌的由IO芯片或H8或M38867系列芯片控制.检修时要先检修该芯片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6, 5M输出电压经变压器L3,和D32升压变为15V(VDD15),输出给光驱,USB的电压调整MOS管的控制极,以及TB62501的25脚.当输出电压或负载电流发生变化,其变化会通过9脚REF2.5V经CSH、CSL、FB引脚反馈给芯片内部,内部自动调整方波幅度及脉宽大小,最终达到3.3V、5V电压的稳压输出.当负载过压或过流时,其反馈会让芯片自动切断输出,最终达到保护负载及电源本身的目的。.注: MAX1631与1632除第4,5脚定义不同外,其他定义顺序完全相同.jMAX1631的4,5脚为内部电压检测电路.MAX1632的4,5脚为线性稳压电路,5脚输入19V,4脚输出12V给PCMCIA芯片供电,相当于在芯片内部集成了一个三端稳压器. 在检修MAX1632电路时要测这两个测试点.

网友:
是不是电路中待机的3V 5V有微短路的现象?

网友:
MAX1631很容易找的,坏了从别的坏板上拆个下来,再爆上去不就得了吗?

网友:
请高手来帮分析分析 楼上的请看清我提出的问题仔细阅读我的文章 你们回答的我都看不懂 所问非所答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5M的那个响的电感初,次级被别人装反了,才响啊

网友:
电感之前没被动过

网友:
说实话,楼主很有研究精神,
我才不管那么多呢 ,换了1631后,还不成,我早都扔了,不象你分析得那么透彻,
向楼主学习

网友:
你的文章我打开相应的PDF资料,跟着你的思路一步一步的往下走,觉得楼主分析得很有道理,对1631的工作流程也是很了解的。思路也很清晰。
我觉得你碰到的这些怪现象都是一个问题所导致的。那就是你换上的那个1631不是个好的,至于你第一次换上去就好,就是个列子,我觉得你关键是要解决电感响的问题。我觉得是哪一路供电有微短现象,说不定就是个小小电容搞的鬼

网友:
后级短路把 ,是不是南桥都烧掉了

网友:
不一定电感就响啊,还有一些芯片也会响的啊,性能不良,工作的频率大大降低,低于20000HZ人不就听到了啊??????

网友:
电容也响

还有不少呢

网友:
电感想估计是有轻微的短路现象或者滤波不良,你用示波器测下输出电压的波形是不是平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