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红外陶瓷发热板的连接方法

楼主(2010-04-09):
我想自己做BGA预热台,有谁能教我远红外陶瓷发热板的连接方法吗

网友:
不管什么发热一般都是两条或者四条线(四条线的是带温度探头的,有的是三条),如果你要接温控仪,不同的牌子间有不同的接法,选好了牌子在购买的时候问清楚就行了.

网友:
有说明书的

网友:
楼主是说单纯的引线接法还是与温控配接

网友:
是与温控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