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m3280 外接正常,接屏无显

楼主(2010-04-09):
机型:ACER TM3280
故障:外接正常,接屏无显
        接上屏开机,量屏供电LCD-VDD和背光开启信号BLON同时为0V(飞线强行给屏供电和BLON,灯管亮,屏有竖条),但外接正常,休眼键换过无效,屏换过无效,用键盘切换也无效,屏接口和屏供电LCD-VDD见下图:

4#,6#输入3.3V正常,3# ATI_LCDVDD_ON 始终为0V,U2应该是好的,ATI_LCDVDD_ON 直接进显卡芯片里了,屏接入认别信号EDID_CLK EDID_DAT 接屏与不接屏都为3.3V,这个信号不知道正常不?请高手指点该故障如何解决?小弟在这里不胜感激!

网友:
这贴子快沉了也没有人回话,难到真没有高手知道?晕

网友:
都没怀疑下显卡啊

网友:
EDID_CLK EDID_DAT 接屏与不接屏都为3.3V正常的,
80%显卡空焊,加焊下先

网友:
显卡问题后的典型故障.

网友:
LZ这个正常是显卡故障!可以先从显卡入手,屏故障不高!!

网友:
这种情况显卡的比例大    u2坏的可能也有

网友:
可以加焊一下显卡看看

网友:
显卡的毛病.....杀下试试,再去怀疑屏

网友:
楼主,我昨天也修到一台与你这机器一样的,做了个显卡就好了,不知到你有没有试过,这机好像是7300的,

网友:
显卡是ATI ,我加焊过,无效,是不是屏上有码片啊?U2没问题,我飞线跳过它给屏供电,也没用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先换个显卡吧。ATI的还不是一样的会坏

网友:
建议重做显卡

网友:
我修了一个T60的也是ATI的显卡,和你的故障差不多。做了显卡就好了。

网友:
今天收到显卡作了故障依旧,寻求高手指点

网友:
屏用点屏工具点了没问题,屏线量了也没问题,显卡也换了,可故障依旧,仍为黑屏,LVDVDD_ON 和BLON始终为0V,晕死了

网友:
跑线路,查下LCDVDD_ON和BLON连接的小场管,二极管

网友:
今天修过一台 类似的 但有VCC和BLON 换灯管后解决   你的没有这两组电压80%是显卡

网友:
LCDVDD_ON信号直接进显卡,BLON直接进EC,显卡换过

网友:
换显卡也要刷EC和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