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装INTEL865大板开机键无电压

楼主(2010-04-09):
有个INTEL D865PERL的板,开机键没有开机电压,南桥换过,3VSB有,IO原来板上的是PC87372,开机就发烫,换了个LPC47M172 NR上去不烫了,上假负载自动加电,不上假负载不自动加电,始终开机针和复位针上都没电压,请指教下!

网友:
月饼师傅说上假负载才能上电,说明自动加电正常,那开关针上的电压怎么始终没有啊,复位都不正常,复位灯常亮,高手们出来看看嘛!

网友:
只知道INTEL原板需要上真CPU才可以有电压,开机排针没电压也许是低电平开机呢?从绿线开始跑线吧

网友:
如果开机排针 都没有电压,怎么会有复位呢?
你顺着开机排针跑线路,先别着急 跑 绿线的!
开机针脚 一般都是 一个接地 一个接供电的!
朋友慢慢查吧!别急,

网友:
短接开机键试下能正常关就是南桥不能应该是IO问题。

网友:
继续换IO吧

网友:
好象是INTEL的板子不上真CPU不开机的,还有这种板子一般是从IO过来高电平到开关针上,触发时是高电平触发。开关针没电压应该跑下线路,看有没有断线啊。然后就是再换IO啦。。。

网友:
你换的这种I0一般都 是端子先到南桥再到I0,如果不能关机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如果可以的话就跑复位端子的电压产生方式。

网友:
在换个IO试试

网友:
北桥发烫是怎么回事啊?昨天又换了个南桥,还是没电压,奇怪的是CPU假负载上的核心电压时0.93(1.75)PG也是0.93,时钟有0.35,复位也是0.93看起来这些电压时钟复位都出来了,短接开关针关不了机!诊断卡上现在显示复位也正常加电亮下再灭掉,昨天晚上把北桥给拆下来,看到中间那堆焊盘虚焊了,是不是这个引起的的北桥发烫啊?

网友:
原装INTEL的板,好像大多都是要放CPU,高电平起动,

网友:
这种板子象你说的没有那么复杂,应该就是 IO的问题,比又换南桥北桥的很有可能是IO有问题,上CPU试验下了

网友:
换IO吧 估计是IO的问题

网友:
继续换同型号的IO

网友:
那应该是什么样的IO,开关针和复位针是不连接到IO的,IO只连接绿线!原来的IO是PC87372,现在的是LPC47M172

网友:
装真U试要不你修死也修不出来

网友:
装真U试要不你修死也修不出来
引用 网友A:

上真U感觉到温度很高,是不是表示CPU工作起来了啊,但是看诊断卡还是FF不跑,复位灯正常!

网友:
intel板的IO真的很头痛。

网友:
对于开关针没电压,找到问题了,是我搞错开机排针了,上面又没标,我测来测去测的都是USB的排针,太粗心了,唉,晕死了

网友:
首先一个。INTEL板子不能上假负载去量电脑。因为要真CPU才会工作的。其二就是要换一个相同的IO 。

网友:
INTEL主板 CPU座子上有个脚是链接IO的 大概是INTEL原装板不上CPU不触发的原因 这个脚在478针主板缺口的对角 此脚连IO    INTEL原装主板不开机一般为IO坏   很多拆机下来的剪板IO本来就是坏的  有次我硬是换了3个 才换好

网友:
INTEL主板 CPU座子上有个脚是链接IO的 大概是INTEL原装板不上CPU不触发的原因 这个脚在478针主板缺口的对角 此脚连IO    INTEL原装主板不开机一般为IO坏   很多拆机下来的剪板IO本来就是坏的  有次我硬是换了3个 才换 ...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上的,我现在的故障时跑FF,可以关机,复位正常,CPU核心电压和PG,复位都是0.9V,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IO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