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k41a 用电池无法产生3V5V

楼主(2010-04-09):
今天接到一个k41a的机器。这个机器是以前进过水的。现在的故障是用电源一切正常,但无法使用电池。
我测到他的电池有输出电压,在系统里可以看到电量是100%。
拆机后测到使用电池时公共点有12v左右的电压,但没有3v5v输出。这个机器是使用max8734这个芯片的。
我测到当使用电源时他可以产生5V线性电压。而使用电池就无法产生这个电压。我是个维修新手不太懂这
个芯片的工作原理,希望大虾们指点迷津一下。

网友:
用电池本身就没有这两个电压的

网友:
2# 求实笔记本维修 是吗?但这个机器的图纸上,EC供电是由这个芯片的3V提供的,EC没有供电怎么工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