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军相机维修失败----

楼主(2010-04-09):
科技版主,你还记的我上次说过我的相机 出现黑屏一拍 就好吧。。。结果今天拆开一看 结果人修过的机器 好像排线有问题----结果自己动手从新安装了下 排线--结果 一开机有文字提示白屏【关闭相关 重新开机】但是重新起了也还是此问题。
------------------------机器是松下LZ2 ------
是不是要刷新bios啊(没修过相机姑且也叫bios吧)---看你过去的帖子好像有这个需要----是bga封装的---你用的那种编程器啊。

网友:
提示关闭相机重新开是否某一个光藕检测失败了,返回给CPU发出的信息,和BIOS无关,相机BIOS叫固件,不叫BIOS,但道理是一样的,BIOS只是启动触发信息和一些检测信息,而固件还带有系统,等于现在开机看见的LOGO画面,操作界面,都是固件在起作用.

你这个情况,将你动过的地方重新拆开仔细检查一遍,看是否有那里没装好,没接好的,问题不大.小心就行.

网友:
应该是镜头,查下你的镜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