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X270主板

楼主(2010-04-09):
DELL GX270 机器,主板是865PE的

机器点不亮了,拆开主板后看CPU 电容爆浆。换后能点亮。但是进系统 过滚动条后掉电。、
原来的CPU 是P4 3.0/512/800的。换了一个 P4 3.06/1M/533的 能进系统正常。
以为是原来的CPU 坏了 ,又换了一个P4 2.8/512/800的还是 到滚动条掉电。请教 各位这是啥问题啊。原装的CPU 不能用
,只能用533外频的。

网友:
我的是GX280一通电自动开机然后CPU风扇就越转越快,显示无显示,跑00,CPU,内存都是好的,网卡芯片也换过啦,还是不行,请大侠指教。

网友:
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注意看一下跳线。可能问题出在这!

网友:
这机器 没动过跳线啥的 。拿过来就换过电容 。有时候用手压CPU 会点不亮。估计是CPU 座子脱焊。加焊过了还是不行。一定要换座子吗?

网友:
这种板 座子的确坏的很多

网友:
你就动了电容,估计问题还是出在电容上
你重新换下电容换容量比原来大的

网友:
可能CPU的电压过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