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机子不显示

楼主(2010-04-09):
此机子是独立显卡的,开机后电流都到1.7几伏了,就是不显示,内存也换过,显卡也加焊过,诊断卡一直跑48,请问大家这一般是什么问题!!!!!只有集成显卡图纸没有独立显卡的!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重做吧,不过R52最好先考虑南桥

网友:
先量一下屏线接口的红绿蓝1点几伏的线号电压有没有过来 没有的话先换南桥在做显卡

网友:
不知外接试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