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1和1632可代换吗

楼主(2010-04-09):
1632和1631可以代换吗?  如不能  差别在哪?  他们可以代换的有哪些?

谢谢 。

网友:
不行  自己去看他们的PDF

网友:
不能,你要是有1901倒是可以代换

网友:
不能:1632
和1902可以代换1631和1635可以代

网友:
1632有个12V输出,1631没有。看PDF吧。

网友:
同意4楼的说法.

网友:
不可代换·····

网友:
MAX1632的第四脚有12v电压。一般情况下,MAX1632可以代换MAX1631,因为MAX1631的第四脚没有12V,反之则需要12V电压的板子,MAX1631不可以代换MAX1632。还有MAX1902和MAX1631可以互换。

网友:
啊,意思就是说,  一块板子平白无故的多出12V,可以一马?

“”“MAX1632的第四脚有12v电压。一般情况下,MAX1632可以代换MAX1631,因为MAX1631的第四脚没有12V,反之则需要12V电压的板子,MAX1631不可以代换MAX1632。还有MAX1902和MAX1631可以互换。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4738-1-1.html?”

网友:
1.不能换
2.很多人问过了

网友:
绝对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