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 电压2.5V 正常,那Vref 1.16V 正常吗?

楼主(2010-04-09):
DDR 电压2.5V 正常,那Vref 1.16V 正常吗?
开机不显示
是不是这个问题
换了内出来
也一样
谢谢大家的支持,问题解决 了,不是这个ref电压的问题,1.16V也是可以用的,插了很久,最后刷BIOS搞定了,请多多支持。
刷BIOS

网友:
是不是要修出1.25V 出来才正常?

网友:
差不多可以了

网友:
这个绝对不正常,必须是2.5的一半

网友:
一般是1.25V,也有1.3的。楼主你要先确定一下是不是当在内存了

网友:
必须是1.25V。肯定是供电部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