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G_B+ 是什么意思,哪个电路还是什么啊?

楼主(2010-04-09):
一台昭阳E42L,接电有0.05V待机,但系统供电MAX8734没有VCC,发现有保护隔离第二个MOS管后对地短路。根据图纸查,所有的电容和管都没问题,于是一个一个往下拆,到后来看图上就一个CHG_B+和一个B+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它们代表着一个输入还是什么啊
    图上三个红圈之间对地短路,PC24到PC27都拆下来了,还是短,是不是那个B+还有CHG_B+有问题啊
   谁有时间帮帮忙,谢谢了啊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那图片不大清楚,我又放大了一个

网友:
自己顶一下,别沉了,各位帮帮忙

网友:
B+就是主板的主供电19.5v,CHG-B+就是给充电HMOS管提供的一个电压,二者通过一个PJ14连在一起其实是一个电压

网友:
呵呵呵,学习了。这里真是能学到很多东西。希望这里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