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上的标示请教?

楼主(2010-04-09):
笔记本主板上的标示请教? 就是笔记本主板上标有U7啊, pu6啊什么的·8脚芯片·这样的是MOS管·就是不清楚这个u和pu有撒区别啊···
  还有就是这些mos管的型号怎么样区分啊·? 比如一个8脚mos管上面标了4816  cfa   w32b这个字样·这个应该4816就是型号吧·可是上网查4816Z根本就没有这个型号的资料啊?请求指教··《因为刚学习笔记本·很多问题不是很清楚··》

网友:
一点自己的方法:
www.alldatasheet.com
这个网不错。全是电子元器件的PDF说明。
光说场效应管吧:
有几个系列的,如 SI  AO  FDS 等。
我要是看到四个数字的话,最后一个数要是0 2 4 6 8 偶数的话,差不多就是N沟道的。
FDS系列的不太准。
也有特殊的,就是一个八脚的器件上,集成了两个N或是P沟道的。
FDS6900
SI4814

网友:
上面的U代表的这个是集成电路,不像元器件用,R,L,D,之类的表示。比如供电芯片max1631等用U来表示。PU和U的意思基本上一样,
MOS管上应该有具体型号的,自己慢慢了解吧。

网友:
普通的N或是P沟道单管,把它放正,上面四个是D极,这四个是相通的,下面左边三个是S极,右下角的是G极。

也有特殊的,我找找,再发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大家的指点啊·呵呵·稍微清楚了一些·还有好点的·发上来参考下·万分感谢啊

网友:
U代表信号系统的芯片,PU代表供电系统的芯片,8脚场效应管也可以用U标示

网友:
AO4914 双N
AO4800BL  双N
TPC8107 单P
STM4800A  N
SI4894   N
SI4431   P
SI4392   N
SI4436   N
SI4814   双N
FDS6900S   双N
FDS4435    P
FDS6680S   N
FDS6690   N
IRF7811AV   N
SI4894   N

网友:
我也是个维修新手,借着你的帖子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