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100不加电,待机电流0.03

楼主(2010-04-09):
谁知道天逸100的上电时序?

915芯片组的
待机电流0.03(正常待机电流为0.04)
经测量发现电源电压经过两个MOS管4407(PQ4,PQ5)从19伏降为了17伏
换这两个管子无效
这个电压到5伏电感胖的4912的1,2脚

4407,8734,4912均是好的
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个问题?
或者谁有图纸能帮我分析一下吗?

网友:
只知道天逸100有南桥虚的通病

网友:
19变压器17是由于中途MOSFET没有完全导通原故,是待机芯片的问题.

网友:
楼主的思路似乎不对啊,我认为应该按以下顺序查:1、系统供电电路是否工作,查供电芯片的主供电有没有。2、看系统供电芯片的控制信号有没有。

网友:
查点主观的  比如基本的电压 有的时候一个电容弄的机器大搬家

网友:
19V有没有过去,还有就是电源芯片有问题

网友:
第一个MOS管是多少伏,第二个是多少,查下他的控制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