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IBM。各位师傅帮忙。。。。。

楼主(2010-04-09):
奇怪的IBM。各位师傅帮忙。。。。。
客户拿来是没声音,,有喇叭,外接也不行。
就换了一个声卡AD1981B 装上开机,出现0271 0276 报错。。。。
也进不了BIOS 要输入密码。。。。。。锁机了。。。。。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什么型号,要看型号说话

网友:
型号是IBM T41

网友:
换个码片吧

网友:
最新的客户端安全系统6与5.4有较明显的差异,6系统是采用透明式的单独虚拟盘来实现文件加密的,一般来说在删除新的客户端软件后而没有清除密码,再装回老的客户端安全软件,就会出现密码错误的状况,并且,请注意,这时候的软件无法从控制面版卸载,因为5.4系统的卸载需要提供密码,而很显然,IBM安全系统的密码是基于BIOS内的,所以即便你格式化系统,都无法清除此密码.唯一的办法就是进BIOS后将安全芯片密码清除.然后再卸载程序,这样才能真正的干净。
ThinkPad是通过主板上的一个安全芯片和ibm安全客户端软件对数据进行加密的,如果忘记了安全芯片的密码不但不能对数据解密而且也不能再对安全芯片进行设置,而清除安全芯片里的内容的方法是在冷启动时按Shift+F1进入bios(注意是冷启动和Shift+F1)然后选择security--->ibm security chip--->clear ibm security chip,重启就行了,但是要注意的是清除安全芯片后,以前被加密的数据就再也不能被解密了,即使想起密码也没用了,建议大家在忘记安全芯片的密码后想重新设置新密码的时候用以上方法清除安全芯片里的内容!

网友:
码片是那一个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