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电源维修,短路维修一例

楼主(2010-04-09):
一直都想学电源维修,但一直没静下心来研究学习。这段时间仔细阅读电源维修区的精华帖,经验贴,收获不小。正好同行拿过来一品牌机上的小电源,于是那里练手。插电源测绿线,紫色线,均没有电压。心里考虑要么是辅助电源有问题,要么就是保险有问题了。拆开后先看保险,果然保险已经爆掉,管内有黑色,看来是300v严重短路了。测阻值只有10几欧,300V短路涉及的原件也不多,就一个一个查吧,唯一麻烦的就是需要把每个原件单独拆下来测量,于是从整流桥开始拆,整流桥,主开关管,都没问题,两个大电容也拆下来没问题,继续测,
当测到两个二极管D3,D4,其中D3正反向值正常,D4正反向值都只有10几,看来就是它了,从其他电源同样位置拆下来一个二极管替换上,再测300v已经不短了,于是装好保险,通电绿线,紫色线,5V电压都有了,短接绿线,电源风扇就呼呼转起来,上机测试也很稳定。初次学习电源维修,将喜悦的心情与大家分享。电源区的精华帖和经验贴一定要仔细研究,可以从中有很多收获

网友:
每个元件都拆下来测量也太麻烦了,其实也没必要这样做,在线测量也可以找出短路的D4的,或者把某些元件的焊脚吸空一脚与周电路人为断开,然后直接测量,也比你一个一个拆下来测量方便省事

网友:
不拆也能测量,但像LZ拆下来测,结果更肯定

网友:
楼主的检测路子是正确的,但就是费时间呀,如果按这速度维修开店的话,那就挣不到钱了,但是以后经验多了,就知道大体的故障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