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USB问题

楼主(2010-04-09):
今天这个dell本本,USB都用不起,打阻值,一个USB接口的5v供电线断路,一个数据线短路,拆开后先查短路的,但是一直找不到跑到哪里去了,后来看别人说的是直接进了南桥,那估计桥挂了。然后把断线的接上,阻值都正常,装机,开机后还是不能用。看来南桥管USB这块是独立的了,坏了也不影响其他使用,不知道我理解的正确否,请高手指正

网友:
这个可不好说 有的就会有别的问题 我都见过南桥上炸个窟窿还能开机进系统的呢

网友:
真的假的?南桥有窟窿还能开机?

网友:
大哥,怎么可能,超强南桥吗。。。

网友:
修这类机子我最害怕了,南桥简直不好说,说不定就那么就不亮了,还得赔人家。
我就装系统用外置光驱弄坏过南桥,还赔了200大洋了

网友:
USB不能用,排除供电的问题,那就是南桥的问题了,但顾客的机器能点亮,只是USB不能用,你要小心点,换南桥有可能点不亮人家的机器了,不好给顾客交差,还是说好先。

网友:
是的,南桥里面也是一块一块的,某些外设坏了还是不影响开机的,今天我就遇到一个索尼的南桥烧起泡了还能开机进系统就是USB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