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10C电源板维修

楼主(2010-04-09):
1632的电压都到位就差28脚启动电压,该引脚连到1715的2.5V输出端··可想而知2.5V先有输出3V5V就会有了,弄了很久2.5V就是弄不来,请教一下咧··

网友:
1715 和2.5V哪电容还有就是上下管,都换了,把稳压管取了,2.5的.。。要是出2.5V了没有3.5V在换1632

网友:
最好是220的电容你并二个吧

网友:
谢谢老大明天试试··有结果的话跟大家分享··

网友:
1715的第10脚接了一个电阻一端有5V电压,另一端没电压换了电压还是不过来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有一个5个脚的管子坏了,现在不知道要哪个代用····郁闷中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台。。烧了两个保险。。19V过来。。到电源板上面会通过三个保险的。一个保险送电压给1632
有两颗分别送给5M和3.3M的上管。。我的就烧5M和3.3M。。。

网友:
那5个脚的管是什么管啊···想找个代用的···但不懂找哪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