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开机时间稍长就死机的故障的解决

楼主(2010-04-09):
一块杂牌的865GM-L主板,刚开机一切正常,开了半个小时左右,要不是死机就是自动重启然后测试卡的Reset灯长亮。先怀疑有零件发热导致,在开机半个小时后摸各个零件,均无特别发热的现象。又分别加焊各个零件脚,也不见起作用。无奈之处,只得用万用表按Reset灯长亮的流程去查,结果发现在死机或者Reset灯长亮的时候,CPU供电电压只有1.35V(我用P4 1.6A  1.5V供电),拔电,重新开机,用万用表点定CPU供电点,结果发现供电电压由1.51V随着时间的变长逐步变低,最后停在1.35V,死机了。查PWM的反馈电阻,没有问题。后查HIP6602,发现温度有点偏高(之前都是摸网卡、IO、声卡、时钟的芯片),换,再开机测试,一个小时后CPU供电还是1.51V,OK,上机进WinPE,运行一个小时,正常。主板修复。

网友:
意思是HIP6602性能不良引起的故障??

网友:
如果不换芯片,仅仅是补焊会有效果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过,没有用的。

网友:
杂牌子的板子最好上图看下。HIP6602在什么位置?

网友:
应该是驱动IC内部驱动信号不良,用波可一看的到

网友:
该坏不坏这种问题最烦人了

网友(2010-05-15):
这个芯片的故障应该叫做热稳定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