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跑15 掉电

楼主(2010-04-09):
华硕的 k8v-chinafixe 开机跑15 掉电 保护了 不能再加电了 上754假负载量内核供电 1.72v vtt 1.29 pg信号 2.56v复位1.61 都正常
上cpu 就15掉电 电源管理是adp3186 已经换过 it8282m 也换过 无果 其他各处电压均正常 各位师傅 有什么思路
华硕
cpu
掉电

网友:
CPU供电1.72V是不是多了一点啊?呵呵我不怎麽懂 华硕的板CPU供电有的很难修的。以前有修过一块ASUS的AM2CPU的板。CPU怎没修都没有电压,后来U座压了一下就可以跑码了。呵呵

网友:
我修过华硕的cpu供电,换多少mos管都烧,最后找老师傅修,直接说报废了。看来华硕不好弄啊

网友:
cpu供电这一块 对我来说一直是难题

网友:
关于cpu供电的帖子 沉得是真快

网友:
我修过一块华硕775板子,电压一切正常。跑C1掉电,后来加焊北桥也不行,就把桥重织珠一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