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 A31 因误上螺丝拧坏PCB板LAYOUT

楼主(2010-04-09):
如题 求助
!照片也可!
求助

网友:
飞线吧 用漆包线
附铜 都出来勒。
不知道有没有信号线

网友:
论坛里有这们的点位,你懒的找,我给你一个吧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87318&highlight=A31

网友:
哪里应该是风扇控制线路,之前也修到过螺丝打穿的

网友:
现在是开机灯亮 风扇不转 机器不工作 只是指示灯亮 屏不亮
三楼的王大哥 你给我的地址用什么软件打开啊 ??

网友:
有图就好说了,用导电漆和漆包线

网友:
给你一个软件,

网友:
这样还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