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看看这图。

楼主(2010-04-09):
1,2分别是2欧姆负载,电池是10V 2A,问电阻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对电阻有什么要求。如果电阻是1欧姆那么小灯泡是不是就不会亮了。

如果是100欧姆会怎么样,形同虚设了吗?

电阻在电路里能起到分流的作用吗?

网友:
电阻在你这个电路中起降压作用电阻越大灯泡起暗

网友:
电阻在你这个电路中起降压作用电阻越大灯泡越暗   晕了字打错了

网友:
这两个电阻在电路中是起限流保护作用的,主要保护小灯泡的灯丝在通电的一刹那不被大电流摧毁。另外还起到均流的作用,保证流过小灯泡的电流平稳一致,不受电池电压的波动。还可以在电路短路时保护电池。

网友:
如果电阻为1欧姆时流过灯泡的电流就会增大几倍(欧姆定律),小灯泡的功率决定电流的大小。功率小的灯泡因为经不起大电流就要烧毁。另,如果电阻换成100欧姆,流过灯泡的电流小,灯泡就会发暗或者不发光。

网友:
简单点理解就是电阻并在灯炮上,起分流作用。
电阻串在灯炮上,起分压作用。
这好像是初中物理知识吧。。。。。。

网友:
起限流保护作用的。

网友:
因并在负载,能起分流作用,但要看10V2A的电源负载能力及电压稳定性。一般开关电源,负载能力强,限流保护效果不明显。
愚认为并联电阻对可能是假负载,或者是检测电路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