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1916WA终于修好了

楼主(2010-04-09):
此板型号DAC-19M005,适用于宏基AL1916W奇美A190A2等,本地这种机器比较多所以不得不修,以前都是换板,现象暗屏或者一闪而灭,都是高压部分坏。这个板的C204 CE101两个电容必爆,如果换了还不好那Q205和Q206多半会烧坏,同时反面的F200也会烧掉。关键就在这里了,以前换了这些后能点亮但是几分钟就烧掉Q206,如果大家遇到的话请注意了,与Q206的控制极相连的一个电阻R210是否烧掉了,这个电阻只有十几欧,

网友:
我一般这种问题都是加一个双灯的高压条
比修高压部分还快一些  成本也不高

网友:
这款机子直接加通用条,修不好修

网友:
电源部分不动,另改一个通用高压板。也能稳定使用。

网友:
取电源部分的电压然后加一个高压条就OK了~~~当然能修好也很好~~~

网友:
见怪不怪了这种

网友:
你们有改高压成功过的吗?都说了一个月就烧了,难道是我高压质量不好?

网友:
我第一次换的高压条已经一年多了,还没烧!

网友:
换高压板也好,修板也好,我支持LZ

网友:
主要是这个电源的电压很高 电压大概在25V左右,所以这个就是导致改通板一个月烧坏的原因

网友:
能修好的尽量修,才叫真正的维修

网友:
这个机器给高压部分供电好像是19V

网友:
对于这样的坏电源坏的,高压板的开关 接那一个

网友:
大家注意燒f200的
要仔細查修高壓的pwm
bit3713
它會壞的..

网友:
像楼主这样才是真正的硬件维修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自己的经验

网友:
这样才是真正的硬件维修

网友:
我像这种烧逆变的,一般不修,没价,换之。

网友:
改通用高压板只建议飞电源、信号和地,灯管线只能使用硅胶线或灯管延长线。

网友:
我这只菜鸟想问上面一排老鸟,直接换高压好呢 还是直接修好呢?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这板修不好啊,暗屏,换了几个爆的电容不管用,改通用板接19V,地,ON/OFF不成功,优派和奇美的屏用这种板的比较多,

网友:
我改高压时候先接了个7812 ,然后再接高压板供电,不知道有没有必要,反正弄得7812 特别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