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N15235复位灯狂闪。

楼主(2010-04-09):
富士康N15235复位灯狂闪。
感觉就想有人一直不停的按复位键一样。复位针电压3.3v
诊断卡代码也是反复的跑。
裸板测试。只上CPU和内存。不接任何东西。
去掉BIOS后,复位等也是不停的闪烁。
帮忙给个思路。
诊断卡代码

网友:
先上假负载测试啊

网友:
电压都正常的话
这就是复位问题了
换个IO试试

网友:
观察一下电容·贴片电容

网友:
不知道LZ去掉BIOS何思路? 我修过很多的富士康的主板 无复位 都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
先换的I/O。结果故障不变

网友:
复位电路是否有电容漏电和短路?

网友:
接触不好,虚焊,

网友:
今天这款板不过内存,加焊桥就好了

网友:
一般是虚芯心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