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CPU座子的小毛病

楼主(2010-04-09):
前段时间维修一块英特尔865PE的原装板,CPU座子空焊,用风筒加热《下面加松香水〈酒精+松香〉吹到周围小元器件晃动,再等10秒左右》,用香蕉水清洗干净OK,但是客户拿回去用了半个月又来了《我们保修一个月》,我看了下还是CPU座子的问题,测量CPU座子没有空焊,仔细检查原来是座子里面的和CPU针接触不良,有氧化物。我说的这个现象没有什么让大家注意下。最终解救办法换新的座子OK。换新的我是这样的:把老座子取下用拖锡线把下面的锡拖干净,清洗,抹BGA助焊膏,CPU对好位置用风筒在下面均匀加热步骤同上面加热“换的成功还是很高的哦,我现在478的100%775的60-70%左右。
   熟能生巧练出来的

网友:
风枪做CPU坐
你是我的偶像
我BGA都几乎不成功

网友:
强人.....
一般BGA还行,我用风枪还真没试过...

网友:
我用BGA也换不成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换U座成功率2%吧

网友:
说的远了,我刚开始做这行,也是一样的,我当时就问题我们老师,BGA做不好怎么办,
老师说了一句话大家看 有没有道理,“神枪手是子弹喂出来的”

网友:
太牛了  我这一般是座的问题直接料板了

网友:
楼主高手啊 前两天我也遇到一块775座虚焊的 稍微用力就可跑码正常 用在论坛看到的发热砖 加热两次没有成功 最后不敢加焊了 怕搞坏了 加个带底板的散热器 可以点亮 只好先这样用了

网友:
775的用风筒成功率能达到70%LZ的子弹喂得够多哟!!呵呵

775的座子太重了,吹热了动一下就不归位。不知道LZ是什么高招,给我们也分享一下嘛!!

网友:
那就看你的温度感觉了,775的吹化是不能动的。主要看供电的那两面《就是电感的那面》的小电容化了,再均匀加热10-20秒,这步很重要啊,

网友:
13# 为了生存 是啊在公司上班公司的东西是浪费了很多啊,刚开始10张不一定好一张,现在OK了

网友:
在尸体中成长,在尸体中修炼。

网友:
楼主高手啊 前两天我也遇到一块775座虚焊的 稍微用力就可跑码正常 用在论坛看到的发热砖 加热两次没有成功 最后不敢加焊了 怕搞坏了 加个带底板的散热器 可以点亮 只好先这样用了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现象客户拿回家用不了多久的啊,最好换个座子,我换出来的基本没有反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