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散热铜垫的问题

楼主(2010-04-09):
现在笔记本显卡由于散热不良,脱焊的问题比较普遍,不知道大家都加多厚的铜垫,0.8的,1.0的,1.2 的,统计一下哪种厚度的铜垫用的多些。怎么能避免加铜垫压坏显卡核心呢?另外直接加铜垫外是否还需要在换个合适的硅胶垫呢?一般大家都用那种方法?

网友:
哪里去找铜片哦,我就给人家加的铝片,这种最好找。散热效果还可以的,HPV3000的我也是这样做的,CPU和显卡的温度控制在50几度左右。

网友:
铜垫淘宝上有卖的, 0.5mm--1.5mm都有,所以问问大伙,哪种用的多些?另外如何控制避免压坏显卡核心

网友:
注重细节,值得学习。我们垫那种软垫子的多。。。。。。。。我们曾接到一客户机器,客户说在某店修过,当我们折机后发现,同行垫的是刀片

网友:
平常用得都是0.8的,大多数都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