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楼主(2010-04-09):
本主板刚开始是有时亮有时不亮,加焊显卡后OK,但装起机来发现没有系统,用光驱起动发现不了硬盘,拿下硬盘在别机子上是好的.我怀疑是南桥的事,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有没有朋友和我碰到过一样的问题?>???
显卡

网友:
这种机器做显卡的时候小心,你这种很有可能是做显卡的时候把南桥给做虚了,

网友:
南桥虚了吧

网友:
T4系列的机器 加焊显卡后加焊南桥已经是常识了

网友:
呵呵可能性还是比较的大

网友:
拿下南桥,重新植球焊接吧。

网友:
杀南桥吧。。。。。

网友A:
T4的还有这个毛病啊

网友:
T40的机型南桥的故障率为80%,,,,这款机型就是你不上南桥也能开机的,,只是没显..

网友:
如果是T43的话就要三个BGA一起取下来咯,因为有黑胶

网友:
南桥虚的可能性不大,很可能是连珠了吧,需要拔下来,重新做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