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Joybook S61E白屏

楼主(2010-04-09):
明基Joybook S61E白屏,而外接显示器正常!
付图!

用手靠着屏的金属边不会白屏,不用手靠着屏的金属边会白屏!

有碰见过的发表一下!

网友:
金属框里面有软PCB排线的吧

网友:
屏的驱动芯片空焊,或是驱动芯片排线有断线

网友:
屏坏了吧
或是屏线接触不好、主苡片需焊.

网友:
先找个屏,代换一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好像跟屏线的联系比较大

网友:
刚换了一块屏,可以正常使用!所以可以排除屏线!

这台明基Joybook S61E用的是12.1的宽屏,(B121EW01)!

这台本本已经是第二次换屏了,(第一次也是一样的情况,换了个屏好了也没有在意)这不刚换了不到一年,差2个月。又出现同样的问题。

跟客人说屏只保6个月,所以好了的话还是可以收费的!

网友:
金属框里面有软PCB排线需要固定一下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是一台海尔的,一开机屏就会有亮线,然后用手压屏和A壳并且,屏要瓣到一定的角度这样就没事,起初以为是屏线,最后换了屏故障解决

网友:
那会不会是屏芯片虚焊了?

网友:
我猜测100%静电故障,或者是干扰信号,看金属边跟哪里短路,还是哪里没有屏蔽好,

网友:
赞同楼上的看法!
万一不行咱就挂块肉上面!!

网友:
有遇到过主芯片虚焊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