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主板故障

楼主(2010-04-09):
945主板过c1断电,过大概5秒正常跑内存,求各位大侠维修方法

网友:
怎么没人发言啊,是我说的不清楚吗?945主板过c1掉电,过了大概5秒左右,就又自己开机,然后正常跑吗,求维修思路
,本人在线等啊

网友:
那是正常的啊,现在945以上的板基本就这个样

网友:
可是它每次开机都会有这样的现象啊,这样也正常么?

网友:
我见过联想的品牌机,一插电风扇就转,一会就停

网友:
就像楼上说的,这不是断电只是风扇停转一下,楼主可以近CMOS看下电源设置方面应该可以改的。像这种问题一般不属于硬件问题

网友:
哦,是这样啊,那我设置设置看看先,谢谢大家对小弟的解说,我想我应该晓得了一点皮毛

网友:
那是正常的吧。我见过很多这样的板子啦,有的是第一次开机时会这样,后面再开时不会。
有的是次次都是这样子。搞的还以为是断电保护呢。呵呵。
后来发现就是正常的。

网友:
先查内存和北桥电压稳不稳定 稳定的话 再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很多主板都这样尤其865  正常的
以以前修内存的主板就是这样,触发后风扇跑C1断电,停5秒在跑到AF 停10秒,然后到26
后来换个大点的CPU就可以了
以前上的是CD2.0 换成2.4就没问题了。,
好像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先查一下那个开机的电压有没有拉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