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4-09):
P4P800-x华硕主板  右下角有小喇叭的标志   就是不出声音  声卡驱动  系统 换了好几遍了还是不行  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那声卡驱动确认是主板原装的吗?

网友:
看看是不是跳线没跳

网友:
先装主板芯片组的驱动  在去装声卡驱动

网友:
声卡驱动没装好吧,最好从华硕官方下载一下装上去试试

网友:
是不是声卡的问题

网友:
6# pizza12312 还是不行   驱动是官方的        还有没有知道的呀     都快愁死我了 郁闷

网友:
可能是声卡坏了啊 弄张独立的插上去看看啊

网友:
应该是集成 声卡坏了 我碰到其它牌子的板 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上次修一台DELL原装机,也是跟你一样的问题,后来更换声卡芯片就好了,这种情况一般声卡芯片的供电是正常的,查一下芯卡芯片旁边的晶振频率,还有BITCLK信号复位信号还有SDATAIN 和SDATAOUT,正常就更换声卡芯片吧。

网友:
HD声卡坏了吧你的,新买的?

网友:
不修了        查个声卡省事     多谢大家 11# 骏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