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 c.p4m800

楼主(2010-04-09):
大家来看看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bios 重新刷。

网友:
这样是看不出哪的问题的

网友:
就这样发个图能看出什么问题那才叫高手,你应该把一些芯片的型号和测到的关键点电压与阻值发上来大家才好帮你分析

网友:
没有相应的说明也没有判断,比如开机时有没有复位等,,这些很容易知道的 可是你没有说明

网友:
楼主应该 找周易给你卜一卦 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看不出来,要测量才行。

网友:
测一下供电吧,我上次有碰到过一个板,是内存MOS管坏了

网友:
所有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现在就是点不亮的问题啊  查看电压 时钟 复位

网友:
能看得出来就是神仙了,~~~~~
看看就行了,那还叫修吗~~

网友:
明显诊断卡RST 多没有亮,基本电压正常不?

网友:
楼主你的卡不错,但你的问题看了没思路

网友:
刷一下主板的BIOS啦  供电都正常的啊

网友:
你自己得先按先供电后时钟再复位的过程来查~~你要先量下全板的关键测试点的电压是不是正常 ~~~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好像都要量一遍才好判断,光看有什么用啊

网友:
看不出什么问题,不过七彩虹主板BIOS问题比较多

网友:
刷BIOS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网友:
到庙里问问啊,什么数据都没传上来,除非是神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