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双面的512M内存与单面的512M内存哪一种性能更好?

楼主(2010-04-09):
我有两条KINGSTON 512M内存,一条是双面的,一条是单面的,双面的是台湾PSC颗粒,单面的是KINGSTON颗粒,不知那种性能更好?
台湾

网友:
我觉得单面要好,单面一颗就是64M,而双面的是32M!
双面有可能是两条256拼接的(一般懂点技术的都会,论坛里的教材大把大把的)!
而单面的话,我觉得比较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