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基地的师傅帮我看看内存测试

楼主(2010-04-09):
用RST测试的内存 128M 带的一根256M 的内存 测试结果如下:  我用手机照的 可能不怎么清楚 希望师傅多指点下!

网友:
求助内容不太详细啊
什么条子?单面、双面?

DDR一代的条子的话,检查一下第一颗颗粒。先看看排阻,不行补焊一下,不行最后换掉

网友:
第一颗粒问题!

网友:
第一颗的问题,估计排阻问题比较大!

网友:
谢谢你们了!是一代的内存 单面的 第一颗排阻加焊过一样 还没找到合适的换

网友:
把第二颗的排阻换到第一颗看看,是否红的移动到第二个,如果没有,那就是排阻好的,是内存颗粒问题

一般找同颗粒的内存换上就行,也有虚焊的,不知道虚焊是怎么样的,我都是换颗粒,换一个颗粒与补焊对我这样新手来说一样麻烦!!

顺便问下高手,怎么看是不是虚焊?

网友:
对内存我也不懂,正好可以学学!

网友:
不是加焊排阻

你先测量排阻的阻值是否正常,如果正常,让你加焊的是内存颗粒……

网友:
这种现像多为内存蕊片问题,从图上看为第一颗蕊片.

网友:
直接换掉靠近1脚的第一颗粒

网友:
用 MEMTEST  或者 FB 软件砍砍 , 都一样 搞掉正面第一 个 颗粒。
在问 下 你 你 的 事双面 256M还 事 单面的 ??

网友:
就是第二根 的 第一颗IC

先加焊

不行

后 再 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