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主板的苦恼

楼主(2010-04-09):
其实我这段时间最怕的就是看到全板20个F的INTER主板 而且这样的主板所有信号都正常 电压正常复位有跳变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修理 苦恼中……

网友:
有扎过CPU到北桥,还有AGP或PCI-E16、内存,PCI,南北桥之间各线路吗?如果排除这些问题,所有的信号都正常的话那肯定是挂桥了,对了,还有IO和BIOS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吧,最后只能刷个BIOS看看啦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多维修人都是没办法的啊     你看到这种问题主要看主板上有没有少什么电阻电容
没有刷BIOS  和换IO  不行就没办法了  可能是南半桥了 和CPU坐子空焊

网友:
嗯 我基本也是这么修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