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请 IBM X40 USB 电路高手

楼主(2010-04-09):
IBM X40 机器 进系统都正常,但是USB不能用,插鼠标有灯光,应该供电没多大问题,USB笔记本两边都有,左边没反映,右边插鼠标的时候还能提示下发现硬件(不跳出安装就没了)请高手指教下怎么维修,有电路的共享下,谢谢!

网友:
南桥问题,跑线路,做南桥。

网友:
你帖子起的名字,我看着 很不爽!
还请什么高手……
我告诉你什么叫高手, 高手就是擦屁股不用纸,这就叫高手
该说故障了, 用万用表 二极管档,打 USB 的阻值, 顺序, VCC -data +data GND
VCC 300-500欧姆     两个数据 分别是 300-800 欧姆。
如果阻值正常, 请换南桥

网友:
在电脑上有的,上次好像用过的,不过刚才我查了下网站别人说很难找,搞的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了。能帮到你最好呵呵

X40 855集显.pdf

网友:
3楼在瞎掰嘛 首先5V 供电有 再者就用万用表打阻值 测量中间两个信号脚的阻值在500-600左右如果阻值偏低或偏高才动南桥  如果正常 我建议你换个USB口试试

网友:
就这样查 肯定可以搞的啦

网友:
某人别以为自己很厉害,看这什么不爽的。注意你的嘴巴(USB供电正常,USB口两边一边一个,所以接口两个同时坏掉的可能性及小)

网友:
阻值和供电正常的话,只能查电路了,是不是两个u口有一个公共点啊?

网友:
三楼说的也没错,你们不要误会他了,关于USB,有直进南桥的,测数据阻值可以辨别,有的不是直接到南桥的,还通过外围IC才进南桥的,他说的USB阻值如果正常,那就换南桥,不是没道理。你们自己多分析一下吧,不要想当然。

网友:
我曾经修到过DELL D610,USB鼠标能亮灯,但是没功能,阻值正常,电压正常,换了南桥I/O都没好。最后是换北桥好的。当然这种怪板很好。USB的应该不难。电路就那大一块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