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保通945不开机

楼主(2010-04-09):
有块英保通945拿过来维修 一看问题 心里在想啊    这个问题简单啊 用手摸一下晶振就开机了 可能是晶振坏了
可谁知道换了几个都不行   又把IO也换了 还是不行    晶振2个脚的电压和对地阻值都正常   这就郁闷了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有人把晶振旁边的协振电容给摘了,上次我就遇到过同样的问题,结果是晶振被摘的缘故,本来是追到那好像是少件了,可客户说这板从没动过的,也没太在意,但是像楼主所说一样,一碰晶振就正常跑数,只是经常断电,后来加上电容OK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先换谐振电容,不行就只有干南桥了

网友:
80%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谐振电容的问题,把他换了

网友:
加焊南桥吧 应该是南桥虚焊了

网友:
先把南桥给换了吧

网友:
谐振电容和晶振是一起换的啊   问题还是一样的

网友:
老大哥啊     晶振和谐振电容要一起换最好    还不行  就和io和  sb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