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问片选问题和BIOS OE角问题

楼主(2010-04-09):
南北桥的主板BIOS可以测量片选,南北桥合一个是不是没有片选?
BIOS  OE角为高电平不允许输出,新型板子(南北桥合一的板子)是不是OE角为高电平也是不允许输出的?

网友:
应该同样是有片选的吧

网友:
现在有好多主板是测不到的啊
OE是应该本来高电平允许输出啊

网友:
看来你也不是很肯定啊 还有OE角问题呢

网友:
错了, 主板在没有开机的时候,那个片选信号时 低电平, 在开机之后 就为高电平!搞清楚!
什么WE OE CS 了, 正常的时候都是高电平,也就是开机的时候!

网友:
用FWH架构的BIOS没有片选脚,OE脚在开机的时候一般为高电平,只是读取BIOS数据的时候才会为低电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像CoreI5或I3系统CPU中集成了显卡和内存控制器,而主板的北桥功能也就是管理内存和显卡的,所以Intel的H55主板就可以省去了北桥芯片了,南桥要管理低速设备,是省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