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测量问题

楼主(2010-04-09):
判断电容开路和短路我知,那么怎样判断电容有没有漏电?
是不是用欧姆挡量时它不能到1就证明它漏电?

网友:
那你就看电容上面和下面有没有鼓包    有没有烧黑就行了

网友:
原理是这样,通常我都是用替换法来解决

网友:
电容漏电,用电容表无法确切量测出来,用指针万用表量测,不同容值,用不同的档位,会有充放电速度上的差异,若电容漏电,指针无法回复到高阻抗位置。

网友:
建议代换法,
因用数字表测时如容量变大也有可能不正常。

网友:
都是看鼓包,漏液我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