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525T笔记本显示器模糊

楼主(2010-04-09):
接了一台神舟525T笔记本客户说显示器要模糊,是15.4的高亮宽屏买了有两年,最近要模糊是一直模糊,不知怎么下手望前辈们多指点一二,因为我平时修的都是显示器我怕它是主板问题,小弟在这先说声谢谢。

网友:
怎么没有高手解答

网友:
液晶屏哪里会模糊,只会花屏,外接看一下,要不然换屏试一下,一般都是屏坏了

网友:
有没可能是显卡损坏     和屏的芯片损坏 而模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