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技嘉M61图纸

楼主(2010-04-09):
这块技嘉M61板,CPU供电有个小电阻烧了。由于上面没有标识。所以要求电路图!!

网友:
自己选版本

网友:
注意,看后面的版本 一般在主板的左上角~

网友:
楼上的好像都不合用。我的是775接口的。

网友:
对不起回复错帖子了~!!  在发一下

M61PM-S2 V1.0.pdf

M61SME-S2 V2.0.pdf

M61SME-S2 V2.01.pdf

M61VME-S2 V1.01.pdf

M61VME-S2 V1.02.pdf

M61VME-S2 V2.01.pdf

网友:
楼上的大哥。谢谢你的分享,但是好像有密码的啵。能告知吗?

网友:
万分感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