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66-S210-w39L040a-915GM-730CPU

楼主(2010-04-09):
海尔W66开机显示“海尔”图标就不动了 请教以下是不是BIOS的问题
cpu

网友:
回焊一下南桥

网友:
那个机子是板载CPU的.北桥和CPU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不行再刷

网友:
w66你按着南桥看看正常不,正常就是南桥坏了。这个机器南桥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