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时烙铁头是不是必须要接触焊盘

楼主(2010-04-09):
如果不接触是不是就不能有效的导热

网友:
不接触焊盘,你怎么焊,,当然要接触焊盘了

网友:
先化锡,加热焊盘,加锡过渡到焊件,撤焊丝,撤烙铁,完成。

网友:
但我也听说有种技巧是可以拖着锡在引脚上游走。

网友:
看你焊什么了 如果是做BGA 或加焊IC底盘就不需要 直接用锡丝将底盘翻新就行否则 可能将底盘上的焊点弄坏 如果是加焊接口等那样做还可以的啦